精铸工艺---请教

楼主(2008-03-13):
全硅溶胶熔模精密铸造过程可分为蜡模制造、制壳、熔炼浇注和后处理四个阶段,我想请问在后出里阶段的具体处理方式、方法有哪些?(你知道的要求情况下)

网友:
1抛丸——喷沙——咬酸——抛丸——喷沙——咬酸——抛丸——喷沙——精磨——初检---焊修----抛丸---咬酸----抛丸----酸洗---检验---整形---检验---入库

楼主:
谢谢你的支持,我还想请教,在你的回答里没有消除铸件内应力的工序,那么是否就是说这种精铸已经不存在内应力的问题了!或者说铸件的内应力消除在这之前的工序,另外如果有热处理工序,请问对于碳钢的具体参数是多少?(你接触过的具体情况)

网友(2008-06-26):
不需要热处理吗?

网友(2008-09-29):
你说的太笼统了。一般情况下铸件都要进行热处理的。比如均匀化处理啊,可以消除铸件成分偏析。热处理要配合你的制程和产品的要求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