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游隙和旋转灵活性的检验

楼主(2008-03-13):
      整套轴承径向游隙的测量并不容易,测量力使套圈和滚动体本身及其接触处产生弹性变形,变形量是造成测量误差的多因素,它与测量力、接触状态和滚动体的位置都有关。

       轴承旋转灵活性一般在水平位置检查,通常将内圈固定(或手持内圈),用手转动外圈,检查轴承旋转时是否有异常声响及阻滞现象。一般说来,轴承旋转时的持续时间长,停止缓慢,灵活性就好。反之,旋转时间短,停止突然,灵活性就不好。因轴承结构型式及尺寸不同,对其旋转灵活性亦应有不同的要求。比如单列向心球轴承、单列向心推力球轴承,由于滚动体与套圈之间的接触面积小,这些轴承旋转时就比较轻快,而双列向心球面轴承和推力滚子轴承,由于滚动体与滚道的接触面积较大,而外圈的重量又较小,在检查其旋转灵活性时,虽加上一定负荷,但其轻快程度仍不及单列向心球轴承。对特大型轴承,当将其旋转时,应没有卡住现象,而对旋转声响一般不予检查。

       对于圆锥孔轴承,可用下列方法补充检查轴承的旋转灵活性,具体操作如下:

      将锥孔轴承压入芯棒直至加上一定的径向预负荷,在这一预负荷下,当一只套圈转动时听有滚动体均应转动。如果滚动体滑动而不是转动,则表示套圈几何形状缺陷过多或者滚动体尺寸不均匀,轴承的旋转灵活性也较差。

网友:
经验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