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电机轴承座的安装(图

楼主(2008-03-13):
一、 清洗、检查与绝缘垫板要求

1、 轴瓦的清洗与检查

大型电机轴承均单独装箱运来,开箱后先用吊环螺丝将上瓦和下瓦分别取出作好记号并用煤油清洗,用干布擦干并检查所有槽沟是否干净,有无铸造残留砂子,钨金层与瓦体结合不好,划出的沟道、裂纹存在砂眼和其它掺杂物等)。若无法修复时,则要重新挂钨金。

2、 轴承座的清洗与检查

轴承座安装前,也应进全面清洗检查。将轴承座内腔用刮刀将脏物刮去,用布蘸汽油或溶剂将脏物擦净,观看有无裂纹及砂眼,以防止在运行中出现渗油。

轴承盖与轴承座接合面,轴承座与轴承挡油圈结合面应进行研刮配合,并用塞尺检查,其间隙不得大于0.03毫米。

放置轴承座的底板表面也要清理干净,不应有碰伤、锈蚀和毛刺。紧固轴承座的螺钉及座板螺纹均要他细检查,并试拧螺钉检查是否过紧或秃扣。

3、 轴承绝缘结构

轴承和底板之间必须垫以绝缘垫板或金属垫片,金属垫片用来调整座水平位置。以调整该电机和相联结的另一台电机或机械的相对位置。金属垫片是由0.08~3毫米的金属薄板制成。绝缘垫板是由布质层压板或玻璃丝层压板制成。放置绝缘垫板的目的主要是防止轴电流的危害。绝缘垫板应比轴承座每边宽出5~10毫米,厚度为3~10毫米。

除在轴承和底板之间放置绝缘垫板之外,同时将螺钉和稳钉也应加以绝缘。绝缘垫圈用厚度2~5毫米玻璃丝布板制成,其外径比铁垫圈外径大4~5毫米。与轴承座相接的油管接盘绝缘垫可用厚度为1~2毫米橡胶板制成。

绝缘的轴承座安装后应检查对地绝缘电阻,用500伏兆欧表测量,其阻值应不小于1兆欧。

二、 轴承座的安装

无论是单个的电机轴承和机组的多轴承,都应当安装在被联接的机械主纵轴线上或者机组的纵轴线上。测量轴承中心是用挂钢丝和线锤的方法检查如图1─4所示。(轴承圆弧内卡一木条,在木条中心钉一薄铁条,标志中心位置)。

调整轴在座的位置,是从最边上的轴承座开始,用水平尺放在轴承座面上来检查这些平面的水平度。用经纬仪或水平仪检查几个轴承座的平面是否在同一水平面内,及用线锤等方法找正各轴承中心是否在同一轴线上如图1─5所示。

按上述方法进行轴承座的调整工作,消除偏差的过程中,应用于千斤顶式的工具来移动轴承座,切勿采有撞击、锤打的方法。用此法调整轴承座的精度误差约在0.5~1.0毫米之内。

应当指出:此次轴承座的安装调整仅仅是预调,在定心时还要调整以达到轴心线一致的要求。轴承座预调好后,只是将螺钉均匀地拧紧(按对角循环拧紧),而绝缘套管和稳钉可暂时不放,等定心工作最后完成或试车前再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