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船为什么船小却有那么大的“力气”?

楼主(2008-03-13):
是不是一般发动机的功率大小和体积一般都是成正比的?即发动机功率越大体积越大?那么拖船并不怎么大,为什么有那么大劲儿?使用了什么技术缩小了主机而提高了功率?

网友:
拖船能拖着货船前行,并不代表拖船的功率有多大。如果一辆车在马路上抛锚了,打不着火,人可以推着车跑,然后点火成功。你能说人的功率比车大吗?很简单的道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说拖船利用的是惯性和潮汐进行作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拖船利用的是惯性和潮汐进行作业吗?

拖船作业与潮汐好似无关吧.不然死得人多了.

网友:
我认为还是跟功率有关

网友:
一艘万吨级大船用两台150T的绞车就可拖下水啦!

网友:
万吨也是指它的载货吨位,在水的浮力下是平衡的,理论上,只要有力大于水的阻力就可以拖动,只是速度问题,

网友:
我理解,拖船,不是把船吊起。就像7楼说的。

网友:
个人认为推的还是水的阻力

网友:
拖船真的很小吗?你看见拖车和大货车的比较没有?原理雷同——它只包括动力及其必备设施,所以体积小,但里面发动机并不是很"小"还有,拖船的动力还与螺旋桨有关。其扭矩大,但船速一般都不高。

网友:
9#+10#=正确答案!

网友B:
100w的电机,能提升1吨重的货物,只是货物上升的速度低于1cm/s;
10w的电机,能提升1吨重的货物,只是货物上升的速度低于1mm/s;
1w的电机,能提升1吨重的货物,只是货物上升的速度低于0.1mm/s。
请问这个推论对否?

网友:
支持五更鸡社友的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w的电机,能提升1吨重的货物,只是货物上升的速度低于1cm/s;
10w的电机,能提升1吨重的货物,只是货物上升的速度低于1mm/s;
1w的电机,能提升1吨重的货物,只是货物上升的速度低于0.1mm/s。
请问这个推论对否 ...

滴水能穿石,只是时间问题.

网友:
从来没有自主设计过什么,所以所学的东西,也只停留在纸上。很羡慕归隐大侠,有那么多实践机会。我以前总以为读破五本机械设计手册,就可领悟机械之中所蕴含的大道,现在感到纸上得来终觉浅。如果你想真正认识一个理论,必须亲身去感受它。当我耳闻烟花巨大破空之声的时候,全身为之震动。大自然将巨大的能量弥散开来,绵绵的遍布于自然界中,当他要用的时候,就将这能量聚合起来。我听说海啸之前,海浪从沙滩上退去,而后海啸爆发,便领悟到如上的道理。
我若能亲见上面的三种提升方法,便能理解功率的真实含义了。

网友:
你说的只是理论和夸张。实际上还有诸多因素,是根本不可能的实现的!
量变到一定程度就会引起质变!比如有100人,年龄依次相差1岁最小人为1岁,按惯例小一岁的管大一岁的叫哥哥,对吧,那么依次类推,最小人管最大也应叫哥哥!然而实际呢?

网友(2009-03-01):
回复 网友C:

暗自认为,拖船克服的是水的阻力,并且被拖的船还会保持一定的惯性,而你的问题是克服的重力,不存在重力方向向上的惯性。

网友:
船的载重大小,跟拖船的绞车的张力不是一个概念,绞车只需克服被拖船舶的阻力就可以了。

网友(2009-04-16):
跟航速功率有关!拖船要拖别个船,为了减少自身的阻力,所以都要做的小一些啊!

网友:
水的摩擦力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