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Al102的材质成分---请教

楼主(2008-03-14):
哪位高手知道铝合金Al102的材质成分?或者对应其他什么牌号?
小弟这特别急需,网上也找不到...多谢了

网友:
铝硅合金

引用 楼主:
哪位高手知道铝合金Al102的材质成分?或者对应其他什么牌号?
小弟这特别急需,网上也找不到...多谢了

铝硅合金

中国前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原联邦德国日本ISO
GBYBHBГOCTASTMANSISAEBSBS/LNFAIRLADINJIS
UNSAA

ZL102ZL7HZL102AЛ2A14130A413.0305LM204L33A-S13G—AlSi12AC3AAlSi12
(3.2581.01)

ZL102

     这种合金的最大特点是流动性好,其它性能与ZL101差不多,但气密性比ZL101要好,可用来铸造各种形状复杂、薄壁的压铸件和强度要求不高的薄壁、大面积、形状复杂的金属或砂型铸件。不论是压铸件还是金属型、砂型铸件,都是民用产品上用得最多的一个铸造铝合金品种。

网友:
铝合金Al102的材质成分

铝合金Al102的材质成分

楼主:
太感谢了jk090909

网友(2008-10-21):
太好了,终于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