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合金焊接问题---[求助]

楼主(2008-03-14):
我们单位现在做的新产品为了减轻重量,全部采用LD31型铝合金焊接,请问这种材料的焊接性怎么样?焊接速度快不快?还有就是外圆都是40的管子,将其中一个管头和另外管外圆表面焊接,管头需要打圆弧破口,请问这个破口需要多深?

楼主:
没有人回答呀?急呀,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
呵呵,又在这见面了,您是注书立说的专家,(上传资料太多)想不到您也有被难倒的时候.我也被您问倒了,没办法,只能帮你顶一下.不过想知道你以前是用什么材料焊的.

网友:
我们公司有一种叫做万能55的铝焊丝,可以解决比较难焊的铝的问题,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我的博客看看(http://hi.baidu.com/yingyuanweld ... 550e1b962b433f.html

网友:
我记得铝合金焊缝中容易产生脆性相,焊缝接头性能不好!

网友:
没有及时给您回复,见谅 !
首先LD31型铝合金塑性很好,其焊接性能也比较好 ,焊接速度相对来说要快。
如果是薄壁管,不需开坡口,厚壁管的话要开坡口,具体坡口大小最好先做个焊接试验来确定。

网友(2009-04-15):
您这样的铝合金产品焊接可以考虑采用搅拌摩擦焊工艺。

网友:
我们习惯叫6063,铝镁硅合金,这个材料用FSW焊接最好,不过像你说的管状的卡具设计比较困难,而且FSW不适合工厂成批生产。焊接铝合金还可以用TIG,给你个文献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