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件内部缺陷---求助

楼主(2008-03-14):
请问那位大哥有铸件内部缺陷的标准吗?
比如一个部品,那些地方对缺陷的要求比较高,那些地方可以低些,多谢啦

网友(2008-06-29):
[1] ISO11971-1997《铸钢件表面质量的目测检查》.pdf
 [2] GB-9443-88铸钢件渗透探伤及缺陷显示迹痕的评级方法.pdf
[3] ASTM E1030-84金属铸件的射线透照检测方法(中译扫描本).pdf

网友:
铸件内部缺陷的标准是按照其所采用的检测方法来确定的!

1.X-Ray 射线检测

2. 超声波检测

3. 切割后做成扫描电镜试块检测

等等……

网友(2008-09-24):
非常感谢二楼的,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