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冷热处理工艺的设备-------求教

楼主(2008-03-14):
深冷是热处理工艺所采用的设备是什么?哪位大侠能告知?谢谢.

网友A:
比较原始的是干冰酒精桶,可以达到-76度左右
配备两台压缩机的两次压缩低温箱可以达到-80~-120的温度
液氮装置可以达到更低的温度,因为液氮气化是在-196度。
后两种设备能够适应批量生产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原始的是干冰酒精桶,可以达到-76度左右
配备两台压缩机的两次压缩低温箱可以达到-80~-120的温度
液氮装置可以达到更低的温度,因为液氮气化是在-196度。
后两种设备能够适应批量生产的要求

谢谢,还想知道工件深冷热处理的时间的长短与什么有关;若我用的是比较原始的是干冰酒精桶,工件放入后是否等到温度再次降至-76度左右便标至该工件深冷热处理工艺的结束?

网友:
从理论上说奥氏体向马氏体的转变是到温即行转变的,不存在孕育期。所以我们的做法是冷到工艺温度以后进行短时间保温就马上进入下一道工序,也就是回火。短时间保温主要是考虑装料容器内各个部位的均温和单个工件整个截面上的均温。

楼主:
啊,谢谢,那么深冷热处理多用于什么场合?

楼主:
在网上找的,不敢独享---深冷处理技术特点介绍

深冷处理技术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改善金属工件性能的新工艺。所谓深冷处理,就是用液氮(-196℃)作为冷却介质将淬火后的金属材料的冷却过程继续下去,达到远低于室温的某一温度,促使常规热处理后所存在的残余奥氏体得到进一步转化,从而改善金属材料性能。深冷处理后能明显的提高金属工件的耐磨性、韧性和尺寸稳定性,使工件的使用寿命成倍地提高。

深冷处理技术的改进效果是渗入处理件的内部(整体效应),不限于表面,所以对刃具进行重磨再用时,不会使工件的改性效果失效;对工件的形状和尺寸不但不会引起变化,而且有增强尺寸稳定性和减小淬火应力的作用;工艺系统简便,耗电量少,不受工件的形状和尺寸限制,操作简便;无任何环境污染,是完全的环保型技术。

深冷处理技术一出现,就引起了科学研究界和工业界的高度重视,在国外已应用于刃具、量具、模具以及精密零件,如油泵的油嘴、发动机的涡轮轴、轧辊、阀门、齿轮、弹簧等工件的改性。深冷改性技术的应用正逐步得到企业界的重视和发展,目前已经获得的实验结果和取得的成果表明,深冷改性技术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得到应用:

1、高速钢刀具、刃具、量具寿命的提高;
2、硬质合金的刀具、刃具寿命的提高;
3、硬质合金的钻头、钻具的寿命提高;
4、金刚石制成品的性能改善,如人造金刚石热稳定性提高、人造金刚石矿用钻头、金刚石Φ105mm锯片等的性能提高;
5、金刚石热压机的顶锤性能提高;
6、精密机械的装配零件的尺寸稳定;
7、碳纤维丝的性能提高;
8、油嘴、弹簧、齿轮、轴承使用寿命提高;
9、机械制造产业中的热作模具、冷作模具使用寿命提高。

网友A:
减少残余奥氏体以增加尺寸稳定性啊,还可以少量提高材料的硬度。也有资料介绍深冷处理可以析出超细弥散碳化物,达到提高材料韧性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少残余奥氏体以增加尺寸稳定性啊,还可以少量提高材料的硬度。也有资料介绍深冷处理可以析出超细弥散碳化物,达到提高材料韧性的作用

再一次谢谢香罗大侠.

网友:
我肚子里的一点存货都给你翻出来了

网友:
深冷处理的三要素是:温度、降温速度、保温时间。
   好的深冷设备应该能够对降温速度进行控制,保证温度的均匀,保证液氮不直接冲击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