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这个零件变形最小?

楼主(2008-03-14):
请问采用什么样的工艺,可以使热处理后这个零件变形最小呢?虽然尺寸没有公差要求,但是不知道热处理后变形量有多大,能校正的过来不?请大家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A:
加工艺撑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艺撑筋

请教在什么地方撑筋?

网友(2008-04-14):
回复 网友B:

硬度有点高啊,不好加吧

网友:
根据零件设计一个合理的夹具或工装。试试!

网友:
使用压淬,就是用一个模具来淬火,然后回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