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情况下,活塞杆的导向要用到铜套?

楼主(2008-03-14):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专家学者,在进行油缸设计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活塞杆的导向要用到铜套,而在一般情况下用导向带就足够了。还有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选择在活塞的表面挂铜。

网友:
导向带的摩擦阻力大,但成本低,铜环反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请教一下各位专家学者,在进行油缸设计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下,活塞杆的导向要用到铜套,而在一般情况下用导向带就足够了。还有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要选择在活塞的表面挂铜。

楼主所说的挂铜是什么工艺,与通常所说的喷铜是一种工艺吗?
如不同,能做个介绍吗?

网友:
应该是焊铜吧!这样做是为了降低成本,但是只有少数大的油缸厂做得比较好!

网友A:
知道哪些油缸厂焊铜做的比较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哪些油缸厂焊铜做的比较好吗?
我只知道我原来所在厂:长液(当时也请了专业人士来教)

网友(2012-11-17):
一般大点的缸及行程长大缸导向套都用铜,目的是为了增加支撑面,使杆不至于偏心。
活塞上如果不用支撑环的话,可以焊铜,成本低,耐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