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铣刀片的尺寸公差---请教

楼主(2008-03-14):
最近一段时间使用的正方形铣刀片发现尺寸相差很大,达到0.4mm左右,找采购部,他们翻出供应商(株洲钻石)的样本手册,上面就标明尺寸公差正负0.25mm,真是晕啊,这怎么能用,难道每次换刀片都要用重新校正刀盘?

网友:
刀片公差有好多等级,等级越高,公差越小。一般径向公差很小,中等的一般2.5丝;厚度公差较大,从几丝到13丝的都有。国产的刀片可能公差大些。如果是面铣刀盘,每次换刀片都要一个一个地查看刀片高度的,切削刃高度尽量接近,一般调整到2.5丝以内;修光刃比普通切削刃高3-4丝比较合适。否则,做出的面粗糙度不好。

网友:
粗加工无所谓了,精加工的话就选择公差等级高的精加工刀片就行了。
楼主既然用的株洲的铣刀盘,应该是在粗加工工序吧

楼主:
我认为,粗加工刀片的尺寸公差在正负0.03左右比较合适,我们的刀盘比较大,一般都在直径315mm以上,如果每次换刀片都要调整,那效率太低了,应该每次换刀片尺寸都相差不多,不需要再调整。用一段时间后,比如半年刀盘再校正一次比较合理

网友:
铣刀盘换了刀片之后不调整就直接用于加工是不现实的。除了前面说到的刀片本身的公差之外,安装刀片的刀窝也有制造公差。修光刃还需要利用调整螺钉专门调整刀片高度。

网友:
还有,刀片本身的公差也不一样,一般铣刀片都会把每个角打上编号,每次换刃,一定要用同一个编号的角,这样会有效的减小误差。

网友:
还有,刀片本身的公差也不一样,一般铣刀片都会把每个角打上编号,每次换刃,一定要用同一个编号的角,这样会有效的减小误差。
铣刀盘换了刀片之后不调整就直接用于加工是不现实的。除了前面说到的刀片本身的公差之外,安装刀片的刀窝也有制造公差。修光刃还需要利用调整螺钉专门调整刀片高度。

赞同,很实在的经验。

楼主:
对于精加工的刀盘,每次换刀进行调整无可厚非,可是粗铣刀不必要每次都调整吧,只要刀片尺寸相差不要太大(至少不能达到正负0.25mm吧),不知道其它厂家的刀片尺寸公差是多少?

网友:
粗加工和精加工的刀盘是一样的,因此刀窝的公差也是一样的;
前面已经说过,刀片分各种公差等级,G级刀片就比M级刀片公差小些。所不同的是,精加工刀盘的修光刃的高度是可以调整的,甚至刀盘上所有刀片的高度都是可以调整的。
肯纳公司开发了很多专业的面铣刀盘和刀片,以其优秀的表现,长期雄居汽车行业占有率第一名。

楼主:
呵呵,版主见缝插广告啊

网友:
楼主说的似乎是铣刀片的毛坯,毛坯才有这么大的公差。精磨铣刀片,无论哪个精度级别的也不会大到±0.25。

网友(2009-04-08):
不同批次或厂家的三角形刀片,50丝都遇上过

以前没注意,老崩掉刀片呢

网友(2011-01-23):
那铣刀片从厂里出来的时候就是毛坯,需要精磨的。让我们公司给你们供应刀片吧,决不会让上帝用毛坯的。
13548596957

网友(2011-10-24):
好东东,顶下下了,就是下载还有限制,麻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