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上的凹凸部分在圆锥形的溥壁上怎样做?

楼主(2008-03-14):
请教各位大侠,教教小的像图片上的凹凸的部分(类似钣金)在圆锥形的溥壁上怎样做出来?

多谢?

网友:
是不是扬声器的配件啊?用冲床可以做出来啊,最好是液压的冲床,工序少,只是设备和模具价值不斐.

楼主:
你说的没错,是扬声器上用的,可以说说具体要怎么操作吗(怎样用sw画出来)?

网友:
用变形或压凸还有就是钣金的成形工具啦(可以看帮助)

网友:
用压凸直接可以做出来,

网友:
这类冲压的零件还真的没做过,按照我现有的方法肯定是太烦了,有时间研究一下。

楼主:
可能是小的技术太差,还是做的不理想,那位大侠给点具体操作的提示吧.

楼主:
那位大哥有没有做出来,我用了压凹,变形,但做出来不像,不太好做,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在此敬礼了

楼主:
没有那位高手来顶嘛,版主帮助一下吧

网友(2008-05-16):
用钣金的成形工具可以做到,不过要自己画好冲头~~

网友:
恩,就是楼上说的那样!用钣筋做!

网友(2009-04-05):
翻看此篇,心中有些感触。
原本不错的话题,应答的人较少……
从登录时间看,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
回复虽然在,但实在是“此地空余黄鹤楼……”

网友:
自己画个冲头把,很简单的,不知道的话,你找下标准件,看看怎样画,就OK了,好运~~

网友:
帮助里面有教

网友:
用特征里的压凸做,很容易的,但要考虑压凸厚度和深度,否则不像,还有就是楼上的回复要说清楚,拉伸2不能选合并结果

网友:
这些东西非多年的工作和实践不能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