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孔的倒角大小(非直径)如何做检查?

楼主(2008-03-14):
各位大虾:

     问个机加工的问题,对孔的倒角如何做检查?比如发动机缸盖结合面处的倒角要求控制,太大,有存在泄露的风险。

现场开始有复合的检具(即测孔深,又测倒角的大小),后来使用是发现两者之间无法同时保证尺寸,就放弃不用了。

网友:
现场开始有复合的检具(即测孔深,又测倒角的大小),是牺牲考虑其中一个误差的方法,要是想比较准的测倒角,需要专门做一个适合的检具。你在原来的基础上把深度部分去掉应该差不多吧?角度本身的误差测不成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

其实对倒角只要求不要太大就可以的,但是由于控制计划里有写对倒角大小的检查,我的想法是用卡尺或直尺能测量出倒角的高度就应当可行的了。
  但是车间认为不好操作,的确用尺测量1MM的距离是有点强人所难。但是为了即将到来的16949评审,又需要对倒角进行控制。
  如果不做检具的话(可以定做,但是订购周期比较长),还有什么更好的途径没有?

网友A:
这个倒角啊,一般说来有4个量:大端直径,小端直径,深度和角度,他们组成一个封闭的尺寸链,知道3个,便可以求出第4个。对倒角的控制要根据产品的要求。通常情况:小端直径是钻头钻底孔的直径,可以通过通止规测量底孔直径开控制(当然,如果是铰孔等精度较高的场合,需要用机械式、气动式或者电子式量规测量底孔直径-这取决于孔的公差);倒角的角度一般由刀具本身保证,除了一些有特殊锥度要求的中心孔、工艺孔之外。这样倒角的测量实际上就是倒角深度或者倒角大径的测量。他们的机理是一样的。在北美体系中,一般使用倒角深度规加以测量。这种检具的设计关键是计算基于标准球的包络尺寸,具体算法可参见相关标准。这可以回答楼主的第一个问题-“对孔的倒角如何做检查?”

楼主的第二个问题说道“现场开始有复合的检具(即测孔深,又测倒角的大小)”。2楼扬天说的很对,“牺牲考虑其中一个误差的方法”。因为是做简单检具,这是基本的思路,如果考虑二个变量同时测量,那么检具本身不仅变得复杂,而且测量的可操作性和精度均会有问题,因为这是两个关联的量,除非你做到测量一个量是不依赖另一个量。比如用投影仪,他可以把角度和深度分离测量。如果是做倒角深度功能量规,量规定位一般是在倒角锥面上,角度的变化必然影响深度的变化,所以两个量同时测量,这样的检具必然变得复杂,复杂的后果必然导致可操作性和可靠性变差。

楼主的第三个问题“为了即将到来的16949评审,又需要对倒角进行控制。”控制是需要的,体系上的问题需要从体系上理清:做一个量规是控制方法,通过刀具对刀后保证也是一种控制方法,为什么不能用呢?在Ts16949体系中,控制的方法体现在控制计划中,控制计划的制定依赖于控制FMEA,只要FMEA分析中的RPN值合适,完全可以选取刀具控制的方法?当然,在一定程度上,特别是国内企业中,FMEA分析往往演变成一种数字游戏。但这从体系的流程上讲的通的,从控制方法的合理性上也是讲的通的。

楼主说的“发动机缸盖结合面处的倒角”是指缸盖螺栓孔,定位销孔,主油道孔,或者凸轮轴瓦盖孔中的一种的倒角吗?这些倒角的作用仅仅是导向(加工和装配)的作用,用普通的倒角深度规控制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倒角啊,一般说来有4个量:大端直径,小端直径,深度和角度,他们组成一个封闭的尺寸链,知道3个,便可以求出第4个。对倒角的控制要根据产品的要求。通常情况:小端直径是钻头钻底孔的直径,可以通过通止规测量底 ...

真的学到了很多.

网友:
版主分析得经典,
尤其是对第三点TS16949的分析,
应该是汽车行业的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剑飘红是设备维护工程师,精通CMM和其他测量仪器。汽车行业发动机制造的。对PLC也很有研究,小弟佩服啊。

网友:
佩服,都是高人,学到不少

网友:
汽车行业的规范对于我们刚入行的人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榜样,可以引导我们规范的学习和工作。

楼主:
斑竹太强了,理解的深刻,学习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