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区分刀具的质量好与坏?

楼主(2008-03-14):
刀具的质量怎样区分呢,我有时打孔的时候同样 的工件,用不是一个颜色的钻头就不一样,一个能钻动,一个钻不动

网友:
一般黑色的是发黑处理的 ,白色的是喷砂处理的或全磨制的。
发黑的理论上会好用点。
但不是发黑的都是好用的,材料、金相等都要检测才知道。

网友:
楼主多看点书吧,否则别人跟本没办法帮你啊。
刀具材料要根据工件材料来定,同种材料的钻头还分没涂层的和有涂层的,有涂层的颜色当然和没涂层的不一样了。
如何区分刀具质量的好坏,真是不好回答。简单说,同种工件材料,做的孔多的钻头质量好,但价格也贵。前提是钻头材料选择正确。

网友:
怎样区分刀具的质量好与坏,不好说清楚的,只能在实际的生产中多些用不同的牌子,注意比较后认准牌子才批量入货.还有中间供应商.

网友:
大家如果是用的刀具是一样的,就可以考虑交流一下,可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不同的环境作不同的调整,检验方式要全,刀具知识要多,别被供应商、制造商骗了。
你不懂的话,就是供应商、制造商最希望的!

网友:
买大厂的,别图便宜就行。又好又便宜只是相对。

网友:
我觉得刀具首先应该看刀具的外形,如刀刃等!更重要的就是在实际中看切削了!效率高,耐用就是好刀!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在实践中摸索出什么用什么刀具的好,好的不一定适合你用.

网友:
自从我今年元月开始对刀具问题严格分开,工艺、设备、加工过程,对刀具的制造角度、材料测量,现在感觉:刀具实在要我们有好多的知识。
大家自己要学好、用好,还要教好想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