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土机的废物回收---请教

楼主(2008-03-15):
请问各位大侠,你们有没有人是使用硅土过滤的?如果有,我想请问一下你们是怎样处理过滤完的废物的?我们公司是用意大利的硅机的!过滤完以后就把它排到一个小池上!让它自然沉淀,再把水排了清理土!现在的问题是那样做要花费好多时间,而且也浪费人工!我是想了解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好提议啊!

楼主:
怎么这么久了还没有人回复呢?
各位大侠!高手!请出招吧!

网友:
楼主您好!
       由于我未使用过硅藻土过滤器,对其认识不深。
      查过一下资料,介绍硅藻土作为助滤剂在啤酒过滤中使用后,其表面吸附着各种有机物质,成为硅藻土泥,助滤作用下降只能废弃。由于含有大量有机物,硅藻土泥若直接排放入下水道,或堆放在露天,会严重污染环境。同时,硅藻土来自天然矿产,是不可再生资源。
       同时亦有资料介绍:在实验室条件下对啤酒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硅藻土泥进行分离、再生处理,去除硅藻土泥中的有机杂质,使硅藻土恢复助滤活性,重新用于啤酒过滤。
        您不妨也搜一下!

网友(2012-03-23):
用压滤机把它压滤,装车运走。。。。。。。。。。

网友(2012-11-08):
这个我知道一点,把废土让建筑材料生产商比如砖,其他硬性材料等加入到生产物料里乙方便的处理完了,对环境也没有大的污染

网友(2012-12-20):
我们现在也是排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