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的燕尾导轨角度是多少?---请教

楼主(2008-03-15):
有谁知道铣床的燕尾导轨角度是多少?有什么讲究?
谢谢。

网友:
50度燕尾.,燕尾尺、角度尺、可调万能角度尺,时效后龙门刨床或成形铣刀加工,上燕尾磨床,高频处理,我所知的便是这些.

网友:
2楼说的是什么型号的铣床呀?
我见的常用燕尾有55°和60°的。

网友(2008-10-29):
常用燕尾有55°和60°的,一般55°

网友:
常用燕尾有55°

网友(2008-12-01):
55度,昨天机器大修刚量过

网友:
常用燕尾有55°和60°的。有专门的燕尾铣刀

网友(2009-02-14):
55度常用燕尾有55°

网友:
燕尾导轨在30°—60°之间,常用55°。

网友:
现在都用直线滚珠导轨了,精度好,稳定性好。价格合适,需要的话找我。QQ34261396

网友:
有55度和60度,加工时有标准的燕尾槽铣刀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