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几种涂层---请教

楼主(2008-03-15):
各位搞表面工程的大虾,请帮忙分析下面有关涂层:

A蒸气涂层(又称氧化处理):经过蒸气处理后的锯片, 表面形成一层氧化层(Fe3O4),氧化层的厚度约5-10微米,表面硬度约800-900HV,摩擦系数:0.65;这种锯片表面光滑度好,有助于增强锯片的自润能力,锯片被材料卡住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冷却吸收的能力较好,但是相对于其他涂层的锯片,切割的数量相对少些.这就是我们平时最常见的一种锯片.

B.氮钛涂层(又称镀钛处理)经过PVD氮钛处理后, 锯片涂层的厚度约2-4微米,其表面硬度约2200-2400HV, 摩擦系数:0.55;处理温度:520℃这种锯片能大幅提高锯片使用时间,为了充分利用其特点,所以应将切割速度提高50-100%,以体现其价值。

C.快速涂层(又称紫色处理)利用多层PVD涂层处理后的锯片达到了非常低的摩擦系数,其表面硬度约3000-3300HV, 摩擦系数:0.35; 处理温度:450℃,这种锯片能使切割面非常光滑,锯片更耐磨,所以应将切割速度提高100% 。

D.黑色涂层: 既适合于切割张力强度高的钢材,如:不锈钢,也可用于切割较软的材料如:铸铁,铝合金,黄铜及紫铜,由于其较低的摩擦系数和低导热性,特别适合在高速高温下进行干切. 摩擦系数:0.45;处理温度:875℃,其表面硬度约3300-3500HV,

网友:
楼主所指的锯片是指什么锯片,是用在什么场合的,是用在锯床上的吗?四种锯片的价格如何?

楼主:
圆锯片,镶合金刀头,和高速钢圆锯
锯切木材、金属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圆锯片,镶合金刀头,和高速钢圆锯
锯切木材、金属

啊,原来是这样,脑子转错,不是用带锯的锯床.你说的锯我现在都用的,贵啊,二三百元一块,八万多的自动据床开钢管,用上半天便要拿去修磨,15元/次

网友:
这些都是功能性的涂层,特点都已经总结出来了,你可以具体问一下哪款锯片具体用那种方式比较好,比如锯片速度,切割材料,锯片材料等都要考虑,明确一点比较好推荐。
这些表面处理都很贵啊,呵呵。处理出来的产品当然及贵一点了

楼主:
小玮,你好
请问这里涂层哪里能做?
紫色涂层和黑色涂层具体指的是什么,一般涂层是什么材料,如何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原来是这样,脑子转错,不是用带锯的锯床.你说的锯我现在都用的,贵啊,二三百元一块,八万多的自动据床开钢管,用上半天便要拿去修磨,15元/次

贵吗?
怎样的规格?能否传个图上来

网友(2009-12-08):
在木工合金锯片上还可以用氟涂层,黑色,摩擦系数为0.15,加工温度为250度,主要功能为降低摩擦系数,防粘树胶(工业胶水等),动静摩擦系数一致,以保证电机的起动电流稳定,起到保护电机的目的.
mail:zzoob2000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