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0×2-6H和M30×1.5-6H的螺纹该选用那一个公差等级的环规检验

楼主(2008-03-15):
M30×2-6H和M30×1.5-6H的螺纹该选用那一个公差等级的环规检验
小弟是新手,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感激不尽!!!

网友:
被检验尺寸究竟是内螺纹还是外螺纹

楼主:
是用环规检验外螺纹,请问选用哪个等级啊?

网友:
螺纹环规没有什么等级,你只需要当配M30×2-6H和M30×1.5-6H的螺纹环规了,它们与你们的产品螺纹的规格一致就好了。每个外螺纹配2个环规,一个通规,一个止规。

楼主:
但购买的时候,量具店的老板说没有6H的环规,只有6g的环规,请问应该怎样选用环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购买的时候,量具店的老板说没有6H的环规,只有6g的环规,请问应该怎样选用环规啊?

老板讲的没有错,被检外螺纹精度等级是6h、6g、6e等,使用的环规的精度等级是6h、6g、6e等

看来楼主需要补习螺纹的相关知识

网友:
螺纹的精度等级、加工螺纹的刀具的精度等级和检验螺纹量规的精度等级是有区别的

楼主:
呵呵......我还是新手,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6H应该是内螺纹啊,你应该选用对应的螺纹塞规

网友(2008-06-10):
M30×2-6H和M30×1.5-6H的螺纹
如果用环规测量,应该是6h。

网友:
螺纹6H和螺纹6h有什么区别吗?6H代表是螺纹塞规,6h代表是螺纹环规,按其大小写来区分塞规和环规,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
呵呵,孔用大写表示,轴用小写表示;
相应于螺纹,外螺纹的精度等级应该是6h,内螺纹的精度等级为6H.
楼主的意思有点……

网友:
不管是外还是内,等级要一致。否则误判。记得我们以前以前的产品要电镀,电镀前做成G级的,电镀好后用H极,图纸设计是H级。(一般是M2.5--M5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