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这种规格的螺文?

楼主(2008-03-15):
有一铜管接头,图纸上标有17/16"-14UNF,不知有没有这个规格

楼主:
螺纹的外径是27

网友:
UNF中UN是union national的意思是美国标准的意思,F是细牙的意思,该螺纹指的是美国标准细牙螺纹
英寸制统一螺纹,在英寸制国家广泛采用,该类螺纹分三个系列:粗牙系列UNC,细牙系列UNF,特细牙系列UNFF,外加一个定螺距系列UN。
    标注方法:螺纹直径—每英寸牙数  系列代号—精度等级
    示例:粗牙系列  3/8—16 UNC—2A
      细牙系列  3/8—24 UNF—2A
      特细牙系列  3/8—32 UNFF—2A
      定螺距系列  3/8—20 UN—2A
    第一位数字3/8表示螺纹外径,单位为英寸,转换为米制单位mm要乘以25.4,即3/8×25.4=9.525mm;第二、三位数字16、24、32、20为每英寸牙数(在25.4mm长度上的牙数);第三位以后的文字代号UNC、UNF、UNFF、UN为系列代号,最后两位2A为精度等级。

网友:
统一螺纹中的超细牙系列代号是UNEF ,还有一种是特殊系列统一螺纹代号是UNS。

网友:
17/16"-14UNF的板牙和丝锥我们均可为你提供,材料为钨钢和高速钢之2种,所有产品1只起定,广告一下,感谢关注哦!盈通五金-专业非标钨钢板牙丝锥,成型非标刀具服务生产商 0574-87797645 13252281717 周先生www.nbytt.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