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不足对设备的损害---请教

楼主(2008-03-15):
过年回老家,我一般都带着前苏联生产的那种笨重的电动刮胡刀,可能是老家的电压不足吧,感觉刀片旋转没力气,声音和在北京不一样,有点疼的感觉。灯泡也不那么亮。这是不是电压不足?或者叫供电少用户多造成的。这种现象对电气设备有何损害?
谢谢!

网友:
电压不足造成的损坏不是很大

电压不稳才是最大的危害

电压不足的够 驱动功率不够

网友:
《电能质量供电电压允许偏差》(GB12325-90)规定电力系统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用户受电端供电电压的允许偏差为:
(1) 35kV及以上供电和对电压质量有特殊要求的用户为额定电压的 + 5%~-5%;
(2)10kV及以下高压供电和低压电力用户为额定电压的+7%~-7%;
(3)低压(单相220V,三相380V)用户为额定电压的+5%~ -10%。

对用电设备来说,例如异步电动机的转距与瑞电压的平方成正比,电压降低10%时.转矩低19%。当电动机拖动机械负荷(如:风机、水泵等)时,将使电动机的电流过大,绕组温度升高,加速其绝缘老化;严重时,烧毁电动机。如电压升高5%,电动机的铁芯也将过热。电压低会影响荧光灯的启动。当电压低于20%时,则荧光灯不亮,特别是白炽灯对电压波动的敏感性更大。当电压低于5%;时.其亮度降低18%,电压低于10%。时.其亮度降低约35%;如果电压升高5%,其寿命要减少大约一半。电压降低还会影响通讯、广播、电视等的传播和收视质量。电压过高和过低会引起电脑关机等。

网友:
老鹰老大,给您一点建议,给老家买个电源稳压器吧,不用很多钱的,一般家庭都能接受的.
不过时下真的要节约用电,电力不足,供应紧张,错峰用电,连禁用长明灯的口号都喊出来了.工厂自行发电,柴油供应紧缺,交通运输费高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源稳压器?我还没见过这玩意呢。多少钱?
笔记本电脑对于电压不稳,不知道损害如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稳压器?我还没见过这玩意呢。多少钱?
笔记本电脑对于电压不稳,不知道损害如何啊。

回老大,电源稳压器说破了便是一个可调式的变压器,是老爸十多年前买的,当时电压不稳.型号不记得了,只记得他说过是用了约50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受益匪浅,长见识了!

网友(2008-05-23):
引用:
引用 楼主:
电源稳压器?我还没见过这玩意呢。多少钱?
笔记本电脑对于电压不稳,不知道损害如何啊。

就是可调节变压器,好多人都在用/

网友:
现在少用了,就是一个可调得分压器。不过用出海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