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拉光圆与20#热扎圆刚是否可以互换?

楼主(2008-03-15):
20#拉光圆与20#热扎圆刚的区别, 是否可以互换?
谢谢。

网友:
呵呵,从字面的叫法便知有区别了,主要是工艺的区别,能否互换,也主要是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20#拉光圆与20#热扎圆刚的区别

20#拉光圆有公差,公差小而20#热扎圆公差大.

网友:
同材质拉光圆钢的硬度比热轧圆钢的硬度高。

网友:
他们都是20低碳钢,硬度不高,延展性较好.
20#拉光圆钢是冷轧出来的钢材,圆钢表面光洁度好;
20#热扎圆刚是热扎出来的钢材,圆钢表面光洁度不好.

网友:
选用拉光圆钢主要都是外径精度因素、省去加工外径的成本(当然、20#只能用在不怎重要的配合上的)且韧性、硬度比热扎圆钢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