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测绘数据确定齿轮直齿轮变位系数?

楼主(2008-03-15):
各位有在测绘齿轮变位系数方面有经验的吗 ,最近碰到很多这样的齿轮,刚刚入行,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多多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有些齿轮的齿高比正常齿要更高或更矮一些,就是齿轮变位,指加工齿轮时加工刀具位置比正常位置前移或后移形成变位,齿高因此也发生变化。变位后齿高与正常齿高的差值比例就是变位系数。最简单的方法测量它的齿深,多少模数X2.25。如果测量的值相差很大,就说明它是变位的。一般变位齿轮会打钢印,以便将来修配。 说实在太累了。

网友:
谢谢啊?可别不准啊。

网友:
其实变位系数很简单的,只需测量一下公法线长度或者跨棒距就可知。
不过,现在有更先进的方法,就是用专门的齿轮仪器测量。如德国、美国产的······,我就不打广告了。

网友:
本人的程序就是按楼上说的方法编制的,在这里可以下载: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6068&extra=page%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