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毫米钻头用加工中心钻孔参数---请教

楼主(2008-03-15):
2.2毫米钻头,用加工中心钻2.5毫米铝制型材,孔位置度要求0.1,孔大小要求0.025!在这种精度要求下参数应该如何设置,转速和进刀速度应该是多少!!

网友:
我没有加工过这么小的孔,我建议楼主找个废料试试吧!

网友:
钻头是什么材料?孔径0.025公差应该用铰刀!

网友:
PCD 刀具可以保证0.025.

网友(2008-04-30):
转速用8000r/min,进给量用300-600mm/min,要先打好中心钻,铝材公差0.025钻孔就OK.

网友(2008-06-23):
先打好中心钻,用2mm钻头钻好底孔,然后用2.5mm铣刀钻绞,铣刀要打好跳动最好保证在0.02mm, 位置度0.1肯定没问题,孔公差0.025mm也可以控制,我们公司经常用此方法来加工精度高的小孔.转速用5000r/min,进给量用300mm/min,

网友:
硬质合金钻头,S10000F1000没问题!

网友:
刀具这种东西刀具很重要,建议选用一个好点的刀具.

网友(2008-08-04):
钻头磨好了的话,普通碳素钢钻头S8000F300,F给的太高会撞断的,对了,把钻头截短点,
你那型材什么状态的?是淬火后的还是退火状态的?

网友(2008-10-25):
那得看你要钻多深咯,深度不同参数都不同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