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插装阀块加工工艺,用国产的成型钻和成型铣刀---请教

楼主(2008-03-15):
最近要加工一批插装阀,用国产的成型钻和成型铣刀,那位高手能告诉我具体的加工工艺呀!我用1800转 加工好像表面粗糙度达不到要求呀!

网友:
朋友,你只说了转速,我们又不知道刀具直径,所以就不知道线速度。进给和工件材料你也没说啊,粗糙度要求又是多少呢?

网友(2011-11-19):
钻速太高   成型精铰  1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