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面粗糙度,一定要参照加工单位的标准

楼主(2008-03-16):
前几天一直让粗糙度困惑。原因就是在零件设计时,标注表面粗糙度的选择,一直以为12.5就是老标准的花4,可是在网上搜索,都是花3。
上周在单位让工艺员帮助查资料,搬出砖头一样的设计手册,结果是两种都通用,只不过是两个标准(标准1和标准2)。我们单位现在的标准是高规格的。
提醒大家在标注和外加工的时候,一定要参照加工单位的标准,不然,损失的就是自己了。

网友:
楼上大虾好!

这件事情很有实际意义,特别是对委外加工。楼主是否有兴趣将这个事情详细的写成一个帖子,最后附上图片,重点描述解决过程。我们将建议把这个事情作为一个小经验在MEC杂志上刊登。

网友:
大体上可以这样区分:军工企业,老国企或者国企转自营、比较有实力三资、台资企业的均采用高标准。即花4=12.5。国企中的冶金、矿山机械、和部分国企民用设备生产厂采用低标准。这是国家允许的,当然这样划分不准确,不过你可以大体了解企业的前身就可以判断它采用的标准以及人员素质。一般而言高标准的企业加工品质也高。也是验厂要考虑的方面。
       另外,虽然国家没有明令不可以使用低标,但是在各企业中一般设计、加工、制造、验收均采用高标准,已经是行业潜规则了。冶金、矿山机械依然除外,这可能是考虑到部分加工形式所产生的问题,不得不或者没有必要降低要求。

网友:
前段时间一直受到这个的困扰,谢谢大虾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相关部门应着手逐步淘汰老标准,两种表示方法并存总容易出问题。现在搞设计的主要是用新的,大概只有老国企还用花几。

网友:
大体上可以这样区分:军工企业,老国企或者国企转自营、比较有实力三资、台资企业的均采用高标准。即花4=12.5。国企中的冶金、矿山机械、和部分国企民用设备生产厂采用低标准。这是国家允许的,当然这样划分不准确,不过你可以大体了解企业的前身就可以判断它采用的标准以及人员素质。一般而言高标准的企业加工品质也高。也是验厂要考虑的方面。 另外,虽然国家没有明令不可以使用低标,但是在各企业中一般设计、加工、制造、验收均采用高标准,已经是行业潜规则了。冶金、矿山机械依然除外,这可能是考虑到部分加工形式所产生的问题,不得不或者没有必要降低要求。

注意:这里修改2点数据:即花4=12.5更改为花4=6.3。降低要求这个说法不对,应改为提高标准。
另外有必要讲一下两种标准对照:标准一:100=花1,50=花2,25=花3,12.5=花4
                                                     标准二:50=花1,25=花2,12.5=花3,6.3=花4
我在3楼发帖子后,仔细一看不对,特此更正,向看过的朋友说声:我错了,我改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怪不得前段时间在网上找的说法不一呢。
那么对于标准二,3.2=#5
                        1.6=#6.....................right?请继续赐教

网友:
可以基本上这样推演,不过到花6以后,老标准是每一个级分三档,比如一花6,二花6,三花6;一花7,2花7,三花7,·····
现在常用的标准对比是三花级的标准。10级以后对应的是2花级的标准,
完毕。 标准出处是我培训时的内参,10年前就找不到了,报歉,

网友:
现在做设计最好还是采用新标准,表面粗糙度是一个可测量值,新标准对这个测量值定义的很直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