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表面,喷粉后太难看---请教

楼主(2008-03-16):
请教各位:最近我们厂里刚接一批工具箱,材料是用镀锌板做的,表面要喷粉处理,就是喷粉后表面问题太难看,可能也是焊接后有点变形,在生产过程中也有点划伤,请教各位在喷粉之前怎样处理才能保证喷粉后表面问题

网友:
喷粉前是要做磷化处理的,一般采用常温磷化,以保证附着力,处理后再喷粉,效果非常不错。

网友:
镀锌板材在喷塑处理是不能磷化!只需细致修整(划伤严重的要刮专用腻子)即可喷塑。

网友A:
镀锌板本来就那么光滑,不磷化附着力肯定成问题。
就像热镀锌后喷漆一直存在附着力不好的问题一样,喷塑更讲究一些。

网友:
要做一下处理

是的,喷粉前要做一下处理!可以磷化,也有一种更加环保效果也不错的方法,也就是喷砂处理!对于去焊缝,残渣,去划痕,效果最好!!
如有帮助 请咨询:13771707515  刘先生

游客

网友(2012-06-22):
LZ 是说喷完粉后表面不好看,也就是具有外观要求,那么选择喷砂就不能满足这样要求。

网友(2008-03-17):
引用 网友A:
镀锌板本来就那么光滑,不磷化附着力肯定成问题。
就像热镀锌后喷漆一直存在附着力不好的问题一样,喷塑更讲究一些。

请大侠上传一些图好吗?

网友:
喷的什么粉呢?应该要磷化处理的,先酸洗去油脂,然后表调,再磷化,然后再喷,就可以了

网友:
镀锌表面烤漆是会出现问题的,附着力不好,而且容易起泡,建议修改。重新镀锌,或者前处理一下,然后烤漆

网友B(2008-05-25):
7楼的兄弟,镀锌板还酸洗啊?喷沙也可以,人工打磨也可以.这样就没的附着问题了!

网友(2008-09-09):
镀锌板表面处理

镀锌板也就是表面已经进行过镀锌处理了,如果表面还需要喷砂喷塑等处理,那不如直接用冷板或热轧板喷塑和烤漆处理了,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好,再者像用镀锌板加工,无非是激光切割,冲床和剪板机等.这样就一个问题,激光切割,会有飞边和毛刺,且激光高温会导致镀锌板镀锌层被破坏;冲床你不可能有所有规格的模具,这样就会有很尖锐的毛刺;剪板机就不必说了.所以,我还是建议用冷板,表面再镀锌或者其他处理方法.

网友:
表面处理的高手挺多,搬个沙发,手握脚踝。

网友:
如果有点小划痕或小焊渣用喷砂是可以去掉,但过份大点,喷砂是没有用的,如果楼主产品要求高的化,可以先抛光后再喷粉吧

网友(2008-12-17):
同意8楼的意见,我们公司找培训师讲过一堂课,他说过电镀锌板不适合做喷涂处理,会起泡。我们公司就遇到过起泡的事。最好还是直接用冷板。

网友(2009-03-27):
镀锌扳确实不好粉末喷涂,以为一般粉末喷涂80微米左右,,不能完全填平划痕,,所有认为喷塑比较!

网友:
材料是镀锌板, 喷粉前不需要磷化处理的.  你没有说清楚是怎么样的难看?详细描述难看: 喷粉后看的见划痕还是看的见镀锌板花纹? 前者可以用打磨的方法局部去掉划痕,再喷粉;后者说明喷粉的厚度要求没有达到.  焊接后的变形不是主要问题,这个可以在加工过程中使用夹具定位可以减少变形量. 但焊渣你是要在喷粉前去除掉的__打磨.

网友:
材料是镀锌板, 喷粉前不需要磷化处理的.  你没有说清楚是怎么样的难看?详细表述难看: 喷粉后看的见划痕还是看的见镀锌板花纹? 前者可以用打磨的方法局部去掉划痕,再喷粉;后者说明喷粉的厚度要求没有达到.  焊接后的变形不是主要问题,这个可以在加工过程中使用夹具定位可以减少变形量. 但焊渣你是要在喷粉前去除掉的__打磨.

网友:
天津佳宁涂装设备厂设有喷涂车间可承揽静电粉末喷涂加工业务,价格低廉,速度快。经全体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现已开发出具有国内同行领先水平的新一代静电喷涂机jn-3000。全智能型的梳子喷涂机,采用微机控制原理,系统自诊断功能,针对高压不释放,直流大电流易烧毁设备,可自动停机保护,输出电压、电流数字显示,美观、直观输出可调整无极触摸调整。输出直流信号稳定,以提高生产率。

网友(2009-07-03):
我司现有一批电解板喷粉,表面有局部,不可以喷到粉末,板材的表面有点划伤。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2012-06-21):
引用 网友B:
7楼的兄弟,镀锌板还酸洗啊?喷沙也可以,人工打磨也可以.这样就没的附着问题了!

人工打磨也可以,就是大批量生产时没人呀

网友:
我们这一批铝 本色镀锌效果很不好。。

网友:
要批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