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吨冲床改造方案---图,求助

楼主(2008-03-16):
改造内容如下:

1、
设备的闭合高度(500mm)不变,增加行程,原行程为60mm,增加为250-300mm左右;
2、

滑块的行程在产品的冲压过程中会锁不死,行程的保护装置为液压保护装置,现在需要改成能够锁死装置。
3、

滑块增加打料杆;
4、

下工作台增加气垫。

这只是但方面要求,如不能达到另议。

网友A:
请楼主再详细介绍一下机床的性能、参数,需要改造的细节及改造后的工作原理。以方便大家参考。谢谢!

网友:
我也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B:
楼主提高详细点的资料,条件不足,下不了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提高详细点的资料,条件不足,下不了手

请问蓝梦还要哪些详细资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再详细介绍一下机床的性能、参数,需要改造的细节及改造后的工作原理。以方便大家参考。谢谢!

“我在飞”先生,我是在求助各位高手,问这能不能改?能改的话工程量有多大,费用怎么样?是否合算?

谢谢!还有我还应该提供哪些更详细的参数?这是上海二锻的400吨冲床。

网友:
需要提供原始参数和原始工作性能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60mm改250到底可不可能。

网友:
换曲轴,不过仍然要400吨的压力不可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曲轴,其他还要改什么地方吗?
闭合高度是500mm不变,把原来60mm的行程加到250mm。滑块,导轨。。。?

网友:
60mm增加到250mm,然后还要保持闭合高度不变,很难……

网友:
1,换曲轴可以改变到250行程,只要曲轴够位置转动。
2,   闭合高度肯定保证不了,即使下降工作台面也有限度。
3, 压力会减小。
4,滑块导轨要加长。
5,速度要减慢

楼主:
行程加大后保持闭合高度不变,只有两种方案,
一。就改变曲轴的位置,就是加高。这样改变机架。
二。就是工作台面下降。250-60=190.  工作台面下降190会怎么,也不知道。

这样算下来,估计卖了,再买新的更好。

网友(2008-07-06):
400T冲床改造

13楼说的对  从新预订一台

网友:
要保证在改造后保持闭合高度,本人认为有如下方法:
1、更换曲轴,取保行程250-400,但这样确保滑块的行程足够;
2、在更换曲轴后,要保证闭合高度,可以在连杆上面增加一个液压油缸,将上滑块变为油缸轴的一部分;
3、当然,改后是否能够保证力,就很难说了;

最好还是,楼上说的对,这样改,还不如新购一台。

网友(2010-05-23):
回复 网友D:

      跪求CM6150普通车床数控化改造的样图
跪求:纵向进给改造装配图
       传动系统图
       电器原理图
我的邮箱:wyq19850810@163.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