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机床工作台到指定转速?

楼主(2008-03-16):
电机转速1450转/分、电机皮带轮直径180毫米、中间轮直径650毫米、机床工作台转速14转/分,请问机床工作台转速是否可以提高到18转/分,如果可以,电机皮带轮直径该增加多少?(该机床的电机皮带轮带动中间轮转动,中间轮再通过齿轮带动工作台转动)

我是这样想的:
第一步:计算中间负载轮原来转速  1450*650/180
第二步:计算中间负载轮现需转速  (1450*650/180)*18/14
第三步:计算电机皮带轮所需直径  [(1450*650/180)*18/14]*180/1450=835.714

请问这样对吗?改变电机皮带轮直径直径的同时是否要更新其他东西?
(我是外行人只是帮别人提问,表达不怎么准确,请各位前辈指教指教,谢谢!!急!!)

网友:
首先纠正你一个问题,你传动比算错了,应该是180/650才对。
其次,你这么做理论上也不完全对,因为你电动机输出功率不变,你工作结构的输入转速增加,则输入的扭矩变小。是否能适合你改进后负载的要求还要好好算算。
再者,为了稳妥起见,你最好加大电动机,然后更换中间轮的大小。

网友:
中心距变化,所以变皮带或安装位置

网友:
不知你说的中间轮是个什么意思?总的来说将14转提要到18转,除了动力比原来稍小以外,不会有什么问题。改动皮带轮只要与机床不发生干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