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机械加工设备时怎样验收?---讨论

楼主(2008-03-16):
大家谈一谈各自购买的机械加工设备都是怎样验收的?从设备的加工精度,定位精度,重复定位精度,等等各个方面。最后指出是哪一夹供应商的设备,使用场合,遵循的标准和指标等等。

网友:
试加工后运行一天,
能够满足一个型号产品生产需要,
可基本验收,
一般付费情况是订设备先付10~20%,
设备到厂可付一半,
初步调试运行一天可验收付80%,
到设备正常运行一个月至一年付足余款

网友:
我们一般大点设备分预验收和终验收。预验收在设备生产厂家进行,合格后付款60%,发货;终验收在用户现场进行,有产品的,调试好后做一两天,没问题的可通过验收,付款90%。但余款(质量保证金,10%)要半年或一年満再付足。

网友:
这个话题请高手们积极讨论,准备发mec杂志。

网友(2008-04-29):
ZK2104 数控深孔钻床技术协议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委托******(以下简称乙方)设计制造ZK2104数控深孔钻床一台,双方经过认真探讨,提出以下技术协议:
一、机床名称:数控深孔钻床;
机床型号:ZK2104;机床规格:1000mm。
二、机床的主要组成部分
1、床体。采用精密树脂砂铸造床身,具有良好的强度和刚性。
2、尾座。位于机床的左端,尾座的前部安装有夹持工件的三爪自定心卡盘,用于定位夹紧工件。在尾座的下面有供尾座前后移动的T型槽工作台。。
3、 钻杆箱。采用交流伺服主轴电机通过同步带及带轮驱动主轴旋转,主轴转速范围:100—3000r/min。
4、进给系统。由FANUC 0i Mate-TC数控系统控制,配备交流伺服电机,无级调速,进给速度范围10-500mm/min。
5、冷却系统。油箱上面有高压油用的变频电机及齿轮泵;循环用电机、叶片泵等液压元件,采用无纺布纸质过滤、磁棒过滤、两级网式过滤、高压纸质过滤方式,配备强制制冷装置,带自动排屑机。
6、集中润滑系统。钻杆箱主轴的前后轴承、拖板导轨面、滚珠丝杠螺母等均采用自动定时定量润滑,油箱内有低油位自动报警功能。
7、液压系统。主要为工件的顶紧、松开提供液压动力。本液压系统主要有变量叶片泵及各类叠加阀组成,以便控制各种液压动作。
8、电气系统。采用FANUC 0i Mate-TC数控系统,既能编程设置完成自动加工循环,又能手动、点动、启闭调整等。机床操作按钮站采用吊挂式,使操作者观察直接,操作方便。
9、中心架。主要对工件起定位支撑的作用。
10、导向架。起钻头导向、钻杆支承和排屑作用。
11、钻杆支架。起钻杆支承和减震的作用,可机动。
12、机床防护罩。为全封闭式结构。

三、机床主要技术参数
1、钻孔直径范围                           φ10—40mm
2、最大钻孔深度                            1000mm
3、钻杆箱主轴转速范围(无级)              100-3000r/min
4、拖板进给速度范围(无级)                10-500mm/min
5、拖板快速移动速度                        3m/min
6、切削冷却液最大压力(可调)                6MPa
7、切削冷却液最大流量(可调)                150L/min
8、主轴中心高(至床体上平面)              310mm
9、机床中心高(至地面)                    1220mm
10、进给电机额定扭矩(交流伺服电机 )      11Nm
11、钻杆箱交流伺服主轴电机功率             7.5kW
四、工件要求:
1、        工件最大长度≤1000mm;
2、        工件最大夹持直径:φ70mm
3、        工件材料:55号钢
4、        加工工件表面粗糙度:≤6.3μm
5、        加工节拍:钻φ24±0.3mmx925mm孔深的切削时间为1件/23min;包括其它辅助时间,共需1件/25min.
五、工件装夹
工件装夹在液压尾座和导向架之间,工件采取一端使用三爪自定心卡盘定位夹紧,一端用导向套锥面顶紧的方式。为此要求工件图示右端加工1x60°锥面的倒角,以便导向架锥面顶紧定心使用.
六、加工方式及加工精度
加工方式:工件固定不旋转,钻头旋转并进给。
加工精度:1、钻孔孔径精度:φ24±0.3mm;
2、钻孔表面粗糙度: Ra≤6.3um;
3、孔的直线度:≤0.1mm/100mm;
七、技术文件
乙方提供机床使用说明书1份(包括机械部分说明书和电气部分说明书);合格证1份(包括精度检验记录单);装箱单1份;FANUC 0i-Mate-TC 维修说明1份;0i-Mate-C参数说明1份;0i-Mate-TC 操作手册1份。
八、机床的验收:
1、预验收在乙方进行,进行工件试切削,试件由甲方提供,加工工件2件,按第六项内容验收,并签署预验收纪要。
2、终验收在甲方进行,进行工件切削,加工工件2件,按第六项内容验收,合格后签署终验收纪要,并签字生效。
九、切削油:用户自备,选用进口Castrol 534或国产810号枪钻专用极压切削油。
十、枪钻钻头:甲方提供(或由乙方代购,费用在合同中注明)两支国产钻头(φ24mm),用于机床的预验收和终验收。
十一、辅具:甲方需订购乙方用于加工工件的辅具,具体规格及套数在商务合同中注明(价格另计)。
十二、培训:乙方为甲方操作者及技术人员提供3-4日的技术培训,具体培训日期由双方协议解决。
十三、本协议作为合同附件与合同等效。
十四、未尽事宜,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甲方:**********   乙方:**********

代表:          ****                             代表:***

网友:
1、机床的预验收。预验收在乙方进行,在设备装运前约1个月,乙方通知甲方发送已达到加工状态凸轮轴半成品25件至乙方工厂,其中5件用于乙方进行机床调试,另20件用于预验收。连续加工20件合格,达到第四、六项内容及生产节拍要求,且符合附件三要求,即为预验收合格,并签署预验收纪要。预验收轴随机发回甲方。
2、终验收在甲方进行,进行工件切削,连续加工工件50件,按第四、六项内容验收;对φ24±0.3(距孔底1厘米处)进行CPK值验收,CPK≥1。合格后签署终验收纪要,并签字生效。

网友:
俺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机床验收步骤,我一般验收时,按照出厂精度检测报告,重新检测一次,车床打主轴跳动,标称最高转速连续空负载运行2小时温度在可接受范围内,一般主轴以最高转速运行2小时温度不得比环境温度提高35度或以上

网友:
对于机架设备的验收我记得应该有国标方面的资料,不妨查阅

网友:
这个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补充一下,我们在验收的时候,包括预验收和终验收,都作cpk,即不是100%合格就行

网友:
再补充一点,我们验收机床时还有噪音要求,要求噪音不大于80分贝。一般认为不大于80分贝的噪音不会造成永久性听力损失。

网友:
机床精度有机床静态几何精度和机床动态精度.
静态几何精度按机床精度检验项目实际测量,
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采用双频激光干涉仪测量!

网友:
依合同行事:首先在合同里注明验收依据为技术协议,技术协议需右上方共同签字盖章,技术协议上每一项即为验收内容和验收标准一般合同中规定为预验收在生产厂家,验收合格后付清剩10%的质量保证金,其余货款在到货6个月内付清。

网友(2015-11-08):
这个正是我想要的,不知道怎么才能下

网友:
依照技术协议查验项目,依据自身工艺需要重点检查,实际加工看能否达到质量要求,另外似乎没人提新安装的机床应力释放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