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驱与其它增压方式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3-16):
直驱与其它增压方式有什么不同?
谢谢。

网友:
我觉得,从理论上讲,直驱要好,主要是压力稳定.但对泵地要求很高,就我了解的情况看,国内这方面的泵还不过关,国际上几乎没有厂家采用.目前广泛采用的是往复式增压器,该系统技术较成熟,技术支持也很好.

网友:
直驱泵和增压泵的发明人是同一个人, 他在70年代发明了增压泵后, 因为增压泵的技术上不能再有突破的进步, 和增压泵本身技术有缺陷, 针对增压泵的问题改良发明新的水泵-直驱泵,
目前有这技术的只有 发明人开的水切割生产厂有, 其它的工厂连 他 70年代发明的增压泵都没抄好, 那有人敢抄直驱泵.
直驱泵的好处是 效率高, 设计简单, 维修容易

网友:
直驱泵在工作的时候没有压力波动.适合精密切割.但它的零配件的使用寿命比较短.价格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