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OI锥度车削---请教

楼主(2008-03-16):
FANUC系统
用G1车锥度   G1X数值A—数值
A是什么意思?
怎么用的?有哪位大虾知道回复小生下
不胜感激
还有就是G76是什么循环  如果有各指令的具体解释那小生就下辈子衔草结环为抱了
刚接触FANUC的小虾米

网友A:
“用G1车锥度   G1X数值A—数值
A是什么意思?”A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要用G01车锥度有先要设定起刀点再用
G01走锥度,如下:

G00X20Z1;(快速移动到起刀点)
G01X30Z-40;(车锥度)

G76是螺纹车削循环

网友:
A是角度.:lol:lol

网友:
这个是很实用的,角度
遇到精确控制的,必须用度数来减少笔算的误差
这个一般的人不太会用用,哈哈

楼主:
靠,,,

那知道也说声  怎么用额
  5555
就知道说一般人不会用 那就教教俺这一般人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G1车锥度   G1X数值A—数值
A是什么意思?”A是什么意思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要用G01车锥度有先要设定起刀点再用
G01走锥度,如下:

G00X20Z1;(快速移动到起刀点)
G01X30Z-40;(车锥度)            ...

正解!!A应该只是数值,新款的系统里面A可以是数字也可以是角度甚至连Sin,Cos这样的三角函数都可以,不过Oi系统不是最新的,想来应该不是。

网友:
A G76 我常用这些G代码!!!!!

A在OI系统中是倒角,和水平线的夹角,只能是多少度,多少分,和多少秒,必须划成度!G76在0i系统中是格式!
G76P(00000)Q(000)R(00)
G76X(00)Z(00)R(00)P(000)Q(000)F(00)
本人现在用的就是FANUC  0I,我的手机号15851120281,有事大家一起研究!

网友:
G76

G76是编写   自动循环车螺纹用的指令

楼主:
恩啊,,

  多谢各位了
 呵\
  知道了
   具体到什么意思类
76P(00000)我知道头俩个00是表示精加工的刀数 后面两位有的是说的是 螺纹倒角  还有说是退刀量的  到底是什么类?

楼主:
在问G76  G75

第一个G76后面的最后两位是螺纹角度
G76第二个R还有说是加工锥螺纹用的
  到底是不是类
 就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
  就是在用G76 的时候例如
G76011260
中间两位如果取12和取50走刀次数会出现差异
这个是什么意思?
最好说详细一点点
谢谢;了
 G75割槽循环用的时候具体怎么搞的啊
 最好搞个例子嘛  比较容易懂点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