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塑料厂喜欢做黑色的塑料件而不做白色的?

楼主(2008-03-16):
为什么塑料厂喜欢做黑色的塑料件而不喜欢做白色的?
请教,谢谢!

网友:
我听说好像是白色容易染指纹。

网友:
黑色代表看不到,看不到的里面便有很多文章可做了.

网友:
白色衬衣上染了一点黑色污迹和黑色衬衣上染了一点白色污迹,哪个看起来更显眼,哪个处理起来更容易?

网友:
黑色可以掩盖缺点
让材料看着好些

网友:
当然
也有买家要求黑色的
但根据具体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拉。。。白色比较容易污染哈。。。

网友:
一般试模的时候都用黑色料射出产品,这样产品拉白,顶白等问题更容易发现,可以检验模具的加工质量

网友:
应该都可以!难度没区别!我还用过蓝色和红色的!
喜欢不喜欢应该是根据市场需求吧?
除非论坛上有厂家出来说句话~

网友:
我知道的是
黑色的要比白色的要便宜点
哈哈

网友(2008-04-16):
黑色的材料文章多,白色的就没有那么多花招了,钱就少了....

网友(2008-07-25):
回收料啦!!!!

网友:
白色通常 难做一些的,价格也高一点

网友:
白色的材料可能贵一些
! p+ A5 q+ V7 f还有工艺要求会高些

网友:
黑色的经看啊,制作也容易。

网友:
主要是为了质量控制的原因;同时也是成本控制的原因。

网友:
白色材料在生产过程中容易受到污染,而黑色就不存在!

网友:
猜测黑色可能更便宜

网友:
一部分原因楼上的各位也说了。另一方面是:容易大量投放2次混料,不易察觉,肉眼难以分辨,达到偷工减料的目的 有时候可以投放到50%的量。现在明白了吗?

网友(2008-08-28):
楼上说的对`~主要是成本,注塑中材料的搭配

网友:
应该和橡胶一样,加石墨或碳黑为填料,降低ABS制作的工艺成本.白色高密度的ABS 应该是在高温高压下制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