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陶瓷镀金的工艺---请教

楼主(2008-03-16):
各位师兄师姐好:我们实验室现在需要在陶瓷板上镀金,而在这块陶瓷板上镀金的要分成5部分,每部分之间的距离为0.2毫米,同时这5部分不能导通,哪位高手知道关于这方面的工艺请指点,谢谢!

网友:
哇,这个要求太高了,间距要求这么小,陶瓷表面处理不是很清楚,试试热喷涂,不知道行不行,不过貌似热喷涂没有喷金的。

楼主:
不一定非要镀金,如果能镀银也可以

网友:
电镀工艺首先基材要能导电,陶瓷是不导电的,要电镀要做一层导电层才行。

楼主:
楼上您好,如果要做一层导电层,那必须在电镀之后,要把这个0.2间距的导电层驱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