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涂固化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16):
我们厂现在用的是燃煤加热方法固化,就是一个燃煤锅炉把装有导热油的管子加热。我觉得它的热效率太低,绝大部分热量都经过烟囱释放在大气中,我现在想让烟囱经过固化炉可不可行。
请问现在有什么更好一些、更节能的固化方法。以前使用的是电加热,后来才改用的现在这种。

网友:
国度网友好!

你的这个设想,以前有人做过,是一个“同心圆烟筒”。
内圆与外圆之间形成的夹壁是“烟道”,这样,这个烟筒的热辐射面积
相当于原来的三倍。而且对流非常的好。
.
syw  080317---02.41

楼主:
syw开门造车前辈您好!
非常感谢您的指点,我这几天就向领导提出来,跟他们商量商量修改方法,不过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我们厂正在改扩建厂房,等改成功后再把使用效果告诉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