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的圆球不锈钢钢珠钻孔攻牙--求救

楼主(2008-03-16):
4.0的圆球不锈钢钢珠钻孔攻牙的问题。盲孔,深度3.0,大小2.0,牙距还没定。请问用什么攻牙机?选择什么的钻嘴和丝攻,最合算。数量每月5w,单价成本都少?谢谢!

楼主:
请高手指教,在线等。谢谢。

网友A:
5年前看到过人家做这个玩意,当时想想都害怕,那么小的丝攻一碰就断,做好后孔口还不能有毛刺。具体加工方法不大记得了。用的是很小的仪表车床,先定中心既倒角,然后打孔攻牙。给你说个小窍门:用石蜡油做攻丝液效果很好(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A:
5年前看到过人家做这个玩意,当时想想都害怕,那么小的丝攻一碰就断,做好后孔口还不能有毛刺。具体加工方法不大记得了。用的是很小的仪表车床,先定中心既倒角,然后打孔攻牙。给你说个小窍门:用石蜡油做攻丝液效果 ...

能不能讲得更详细点,不胜感激。

网友:
设备用小仪表数控,
刀排就行了,
设备合理的弹簧夹具,
其它同三楼,
最好再自己设计个自动进料系统以提高工作效率!

网友A:
其实再详细也没有什么了,钻头、丝攻必须用不锈钢专用的。要用到调速电机,或者双电机。这些都是简单的土办法。如果量大,可以采用自动仪表车床加工。浙江这边可以定做,效果很好。性价比超级好,一台设备才几千块,可以实现无人化管理。如需要帮忙可以联系我。

网友:
不锈钢加工比较难哦,没有怎么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再详细也没有什么了,钻头、丝攻必须用不锈钢专用的。要用到调速电机,或者双电机。这些都是简单的土办法。如果量大,可以采用自动仪表车床加工。浙江这边可以定做,效果很好。性价比超级好,一台设备才几千块, ...

如果用土办法,达不到精度。单个的加工费用太高,估计单个加工费用就要上几毛钱了。
自动仪表车床,还要设计自动送料夹具,周期太长,还有就是前期投资是不是大了点。4.0的不锈钢球一万也就是200块左右。

单量每个月大概5-10w

网友:
自动仪表车床的上下料装置也设计好不需要你再设计。其实也很简单 就一机械手!你这活我问过一家做设备的,他们不给做,有一个山东日照那边的客户在这边改装过,给你产品一样的规格,效果不是很理想。上下料简单,关键是定位和攻丝难,他们不想花精力了(生意很好,不在意一两台设备,除非高价)你说的加工费用,我个人认为你永远也不要想很便宜,几分我估计是不可能的事情。高档设备可以控制费用,但你算上设备,费用会高很多。

网友(2011-03-22):
問題解決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