泵浦叶轮的材質為何?

楼主(2008-03-17):
泵浦叶轮的材質為何才能達到耐磨耗?
製造的方式為何?
煩請各位先進幫忙解答
感恩

网友:
楼主您好!
1、为什么您的第一个问题说的是“耐磨耗”呢?您所说的泵浦是用来泵什么介质的呢?是否与我们通常所指的“耐腐蚀”有相同之处呢?如果是要求耐腐蚀,则看具体的需要来选择材质,在我们食品饮料行业,通常选择304/316/316L等。
2、泵浦叶轮的製造方式视乎其形式的不同而各异,根据我之前在国企所做过的,有机加工的,亦有精密铸造+机加工的。

网友:
输送强腐蚀性的流体,如强酸强碱等,叶轮也可以用PVDF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