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uptanschluss(德文),翻译成英文

楼主(2008-03-17):
1、hauptanschluss(德文),意思是 总插头的意思
不知道翻译成英文,怎么写?
2、crome-plated acc.to TL528 type A 中crome是什么意思?
3、钣金,有这样的注释:BD 0.6~1.2 EN10152-DC01 其中BD和DC01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1.main terminal
2.crome-plate  是镀鉻的意思
3.DC是热轧板,St12-03,相当于我国的08钢板,没有查书不确定。

楼主:
您好,谢谢!
2、可是我查到铬的化学代号是chrome,
3、St12-03是什么意思,还有BD是什么意思?
谢谢!!

楼主:
另请教:
4、illumination acc.to LAH.1K0.947
LAH.1K0.947是什么意思?
谢谢!!

楼主:
已经查到DC01为EN10152中一种型号,冲压用钢板,宝钢有,但是不知道与SECC有什么区别。

楼主:
点了报告,真是抱歉

1.main terminal
2.crome-plate  是镀鉻的意思?我查到铬的化学代号是chrome,所以这个不确定。
3.在EN10152中可以看到,DC01是EN中的最普通的电镀锌板。感觉应该对应JIS的secc,BD感觉像厚度的意思,不确定。(EN10152的英文描述为 electrolytically zinc coated cold rolled steel flat products for cold forming-technical delivery conditions)
4、1K0是国际防护的一个标准,LAH和947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
继续努力查资料
查得越多,你的收获也就越大
我不是搞这行的,帮不了你

楼主:
再查查标准,有二十多个标准,里面还引用了其它标准,头有些大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看完。。

网友:
CROME 拼错了,应该为CHR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