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页转轴外面的卷边模具---求助

楼主(2008-03-17):
对于合页转轴外面的卷边模具应该分几步完成,怎样做?一直没有见过。还有实际应用中的一些钣金制品都需要卷边,例如一些食品盒等。请教有经验的工程师指点一二。

网友A:
呵呵,我见过的是轮式旋铆。

网友:
哦,是问卷边啊。要分二步,先预弯再成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见过的是轮式旋铆。

轮式旋铆多用于制罐行业.

楼主:
谢谢3楼的回复。是不是第一步有模具压成1/4圆弧,再用你图中的模具成形?另外2楼说的轮式旋铆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
合叶卷边在冷冲摸设计手册上有典型实例,去查看看,很简单的模具,比你在这里讨论快多了

网友(2011-10-09):
值得我们后生多多学习

网友(2011-12-28):
分两步就可以了,先预弯再成型

网友(2012-10-03):
先压弯在卷员

网友:
只要是在学校正规学习的都知道吧,都大同小异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