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mm不锈钢和0.1mm黄铜片用什么设备点焊?

楼主(2008-03-17):
求教:
 1mm不锈钢和0.1mm黄铜片用什么设备点焊不锈钢表面才不会有焊点?
谢谢!

网友:
黄铜片那么薄,很容易焊穿的,而且还要求不锈钢表面无焊点,试试储能点焊吧,1mm厚的板应该没有任何痕迹

网友:
超声波点焊机

我们公司有用超声波点焊机焊接铜和铜,将一个小电阻焊在铜片上.将小电阻焊在不锈钢上也可以,不过没有试过黄铜和不锈钢.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