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压铸件的尺寸精度可以达到多少,粗糙度呢

楼主(2008-03-17):
如题,请问压铸件的尺寸精度可以达到多少,粗糙度可以达到多少,谢谢

网友:
我们这里的可以达到6.3以上。一般尺寸精度可以控制在50丝以内,同轴度30丝以内。

网友:
压铸件的精度和表面粗糙度有相关的国家标准,查一下就知道了。
另外,纠正一下,楼上的说法不够准确,尺寸精度和形位公差都是建立在基本尺寸的基础之上的,不能单独拿出来说。比如说,长度10毫米与长度300毫米的公差肯定是不一样的。同轴度也是一样。

网友:
我指得是控制尺寸精度,而不是公差。你要看看清楚,LZ可以根据所在行业,企业内部使用性能要求,参考标准,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