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铣或加工中心是直接读3d图吗?

楼主(2008-03-17):
请问数控车铣或加工中心一般是直接读3d图的还是人工看到图纸后编程的,2者哪种比较常用,比较不容易出错,谢谢。

网友A:
人工编程的话是编那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尺寸可以从图纸上读出来的。而电脑是用那些尺寸不容易算出或复杂的工件!比如曲面等,至于那个不容易出错,这就要看对那方面熟悉了!一点个人见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工编程的话是编那些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尺寸可以从图纸上读出来的。而电脑是用那些尺寸不容易算出或复杂的工件!比如曲面等,至于那个不容易出错,这就要看对那方面熟悉了!一点个人见解

呵呵,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
无论数控车、加工中心、数控铣都只能识别数控语言,只能依靠人工或利用计算机辅助编程生成其可识别的代码!

网友:

不行,不过好像最近几年新开发出来的一些高档数控系统有一些有此功能,也只能识别简单的图形.那也要在系统内部自动转换成数控程序后才能执行加工的.

网友:
呵呵,3D图是哪里来的?还不是人读图后画出来的?
目前还没听说过可以直接读3D图的车铣机床。
读2D的好象也没有。
似乎慢走丝有直接编程功能,可以在机器上画图并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