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测量---请教

楼主(2008-03-17):
各位前辈,想请教一下各种形位公差如何测量,有没有一些工具书可以参考啊~

网友:
看机械设计手册或公差测量配合。具体分析看图纸。

楼主:
收到,谢谢回复,但是具体测量的时候,是不是不同的情况也有不同的测量方法呢?或者说,如果没有那种三坐标测量的,用比较常规的办法怎么达到效果呢

网友:
在一些介绍检测和检验工内容的书里都讲到了许多检测方法,可找有这些内容的书看看。
各种形位公差的概念首先要明确,检测方法可举一反三。

网友:
同意楼上的,各种形位公差的定义一定要清楚,吃透,多看几遍《互换性和形位公差》。
在学校的时候听这课好像没有一点用,但当时老师就说了,这是工厂里最常遇到的知识,现在是知道了!

楼主:
恩,是的,现在图纸要求上,尺寸一般都好弄,但是形位公差通常是比较重要的要求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形位公差有很多内容啊,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能说清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有时候看现场的加工工艺,一部分形位公差就可以判断了,尺寸公差好保证,形位公差怎么保证才是水平的体现

楼主:
恩,是的,现在好多时候都是靠机器保证的,加工中心

网友(2014-05-17):
有点难度

网友:
有一个原则是首先要明白定义,再从定义入手检测就好。

网友:
建议楼主看ASME Y14.5标准,上面有各行位公差的解释及原理。董了原理就知道如何检测了。

网友:
刀口尺,百分表,光滑台面,动用一切可动用的工具,想一切能想到的方法

网友:
网上找下视频

网友:
国标中的位置度量规,有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