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 车床参数修改控制---请教

楼主(2008-03-17):
请教:FANUC OI 车床,机床厂家的人来动过后,参数写入0改1变不了,是不是有哪个参数控制?是哪个参数呀?

网友:
有两种方法可以做到这样的效果。
通过PMC控制一个G信号,参数写入的状态被这个信号控制,看看梯图就知道了。具体是哪个信号可以查维修手册。
还有就是SETTING画面的后面有个参数也可以让你改不了,但好象提示是不能写入,具体是哪个参数可以查参数手册,那个画面里就没几个参数,一个一个查,很快的。
我手头没有手册,不能帮你查。

网友:
在MDI模式下将setting 3290#7to 0,试一试!

网友:
此功能锁定是为了保护机床参数,建议在技术人员指导下更改,以免发生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