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3KW单相电机要配一台汽油发电机,发电机功率该选多大的?

楼主(2008-03-17):
请教,一台3KW单相电机要配一台汽油发电机,发电机功率该选多大的?谢谢。

网友:
至少5kw,大点当然更好!

网友A:
一般选168-2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选168-2即可

什么意思?

网友B:
168-2是一种通用汽油机(动力)型号,你直接用5kw或5.5kw(建议不要超过6.5kw)的发电机组,不过其动力应为182F或188F。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8-2是一种通用汽油机(动力)型号,你直接用5kw或5.5kw(建议不要超过6.5kw)的发电机组,不过其动力应为188f。

谢谢!
问题又来了,一台本田4.5kw的发电机居然启动不了2.2kw的电机?!怎么会这样?

网友B:
是不是本田的EC5000CX型,其电压是220v,频率是50Hz哦,额定功率为4kw,带动2.2kw不应该有问题啊,检查一下是不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本田的EC5000CX型,其电压是220v,频率是50Hz哦,额定功率为4kw,带动2.2kw不应该有问题啊,检查一下是不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

谢谢!
是要检查一下

网友:
你的电机启动功率太大,一般推荐发电机能带动的电机功率为发电机功率的0.3-0.4

网友:
请翻一下大学课本《电工学》

查查什么是cos-fai

网友(2021-12-03):
感谢各位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