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水刀使用中出现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17):
本公司新进了1台<瑞典沃尔特杰特公司>产的水刀设备
以前没用过水刀,设备己验收过(设备科验收的),还处于摸索阶段,
被加工的材料主要是不锈钢和尼龙板
现有几个问题讨教
1、零件割下来单面有10:0.1的斜度,如何调整?
2、上半部(约2/3厚度)粗糙度可以,下半部就出现了凹槽,什么原因?
3、拐角(或者说圆弧形)有斜纹,是水的飘移?
4、进刀出刀点接不平

楼主:
下半部就出现了凹槽,什么原因?---是否水位太高,割通时水反冲?

网友:
很高兴你们使用了这么高档的设备,这种配置属于先进的了,相比较国产的设备要好很多了.你说的情况是水切割自身的一些根本问题,可以改善,但很难根除.各个水切割厂家为此进行了几十年的努力了.

楼主:
还得请雷雨版主多多指教!

水切割自身的一些根本问题,可以改善,但很难根除
怎么改善?

网友:
不能说恭喜, 你公司买的只是 上世纪 70年代的技术, 有这种问题是正常的.
最新的技术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不过就是要买 美国OMAX 厂出的水切割机.

你现在能做的只有把切割速度减慢, 那你的 第2和3问题就能改善,
但是第一个问题,一定要用 摇摆刀头才能解决, 第4个是软件问题, 帮不了你,

你减慢速度看看, 有问题再上来说

网友:
、零件割下来单面有10:0.1的斜度,如何调整?
2、上半部(约2/3厚度)粗糙度可以,下半部就出现了凹槽,什么原因?
3、拐角(或者说圆弧形)有斜纹,是水的飘移?
4、进刀出刀点接不平
第一。二。。把速度减慢。。沙量调大,,压力增高。。
3.拐角时做一个转角的速度加减。。
4..不知道你加工的是什么材料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被加工的材料主要是不锈钢和尼龙板

1、零件割下来单面有10:0.1的斜度,如何调整?
2、上半部(约2/3厚度)粗糙度可以,下半部就出现了凹槽,什么原因?
3、拐角(或者说圆弧形)有斜纹,是水的飘移?
4、进刀出刀点接不平

放慢速度是有效方法,就是效率低了点
喷嘴直径大小与板厚成正比关系,与切割质量有什么关系?
其他条件不变,压力大小与切割质量有什么关系?

网友:
1. 斜度只能用摇摆头才能调整, 不过你买的机没有这技术, 只能放慢速度.
2. 下半部就出现了凹槽,是速度选择过快的问题, 也是放慢速度才能解决, 你的机应该有切割边质量选择功能的吧?
3. 是水的飘移, 这要在软件上控制, 不知道你的机有没有拐角自动改变速度功能, 有这功能就可以避免这情况.
4 这问题所有水刀都有, 只是技术人员可以控制到最小, 看经验, 我也不是所有的都能做到完全平滑

喷嘴直径大小影响出沙量, 出沙量越大, 切割速度越快, 不过直径不能过分大, 最多 1.1mm.

其他条件不变,压力大小影响切割工件光洁度. (其实应该这样说, 压力大时, 要求同样的切割质量下, 切割速度快,     同样的切割时间, 加大压力使工件光滑度增加)

网友:
第四个问题我也经常遇到。。。我通常是做两个程式,,就是在切割完工件后在做一个程式在工件的最后5毫再切一次效果会好一点。。不过就是效益低了一点,

网友(2009-02-15):
您好,我是杭州格托斯水刀厂和喷砂机器的,如果您有需要,可以打13824678782找彭先生QQ420118277,我们厂从事水刀行业已有11年,相信可以给您一定的帮助

网友(2009-04-24):
进出刀线用圆弧进出,而且过切几毫米效果可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