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编程可以更改刀具吗?

楼主(2008-03-17):
我用自动编程加工零件,零件中有很多阵列的孔,图纸上都是2mm,我能不能不改图纸,直接用指令把刀具改成2.5mm的,每个孔的位置不变呢?谢谢

网友:
图纸是不能随便更改的啊.乱改图纸是大忌的.

网友:
楼主!我看了几遍实在没明白你的意思,为什么要改成2.5呢?是为了满足图纸要求吗?

楼主:
因为图纸画错了,我不改图纸,直接用自动读程序,然后再手动更改一下命令,可以吗

网友:
直接加载2.5的刀,手动放上去不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的。如果只是孔的话,可以在加工的时候换刀,但是你要注意相应的参数,刀具长度,安全高度,转速,进给等参数的改变,可千万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