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型面和分模面的区别---请教

楼主(2008-03-17):
各位前辈,铸造新手含泪求教~分型面和分模面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分型面是在造型时上下两箱接触的面。而分模面是模具在此分开的两个面,很多分型面和分模面是一致的,也有些不一致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一般情况下,分型面与分模面在同一个面,当遇到较复杂的铸件,特别是中间小而两头大时,会出现两者不一致的情况,一般有三个分模面两个分型面。

楼主:
那造型的箱和模具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是比较复杂的铸件

网友:
楼主是否看到过上箱吊砂的造型
这就是分型面和分模面的不一致

楼主:
没有看到过,猫猫有照片吗?

网友:
带轮幅的皮带轮
厚度方向木模居中分开(分体式),分型面和分模面一致
木模做成整体式,先下箱造型,上箱就带吊砂(轮幅与厚度的高低差),分型面和分模面不一致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造型的箱和模具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是比较复杂的铸件

造型的箱就是分型面,一个铸件的分模面随着工艺的不同而不同,可以是一个也可以几个,有时侯为了减少分模面能采用下芯的方法来控制.

楼主:
还是不太清楚,能有照片看看就最好了,我形象思维比较烂。。。。

网友:
我做过木模工,当时对分型面和分模面并没在意它们的区别,
这次补上了这课,
查看了书籍,没找到这方面的内容
2、8楼的说法应该是对的
造型的箱就是分型面,分模面随着工艺的不同而不同
例上中下箱造型就是二个分型面,而分模面就不一定了,可能是三个分模面了,这主要是考虑到起模拨模方便因素

楼主:
恩,又看了看,大致有了一些概念了,今后在实践中继续研究,谢谢猫猫

网友:
没分模面的木模也有,例一个圆柱形的零件+ N8 g6 l, h  m) G6 K
下箱铸件,上箱浇冒口

楼主:
那这种直接捅出来的,为什么内表面就不是分模面呢?

网友(2009-07-20):
什么是分型面和分模面,它们各起什么作用??

网友(2009-11-02):
O(∩_∩)O~,先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