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插件,直接在solidworks中画齿轮---请教

楼主(2008-03-17):
不用插件,直接在solidworks中画齿轮,
个人思路,
1,草图画齿顶圆和齿根圆,
2,在上阵列z个点,
3,以点为基础画类似渐开线的曲线(不要求标准渐开线).
4,阵列
5,拉伸.

可在使用时第二步无法阵列,不知为何.

网友:
toolbox中就有,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2阵列是为了取为了等分圆吧?直接把中心线阵列也是一样的效果.

网友:
我的TOOLBOX中没有齿轮啊,只有什么槽钢什么的

网友:
可能是默认的阵列基准点无效或错误,重新指定一下看看

网友:
平面图中完成齿条会制,SW中接伸

CAXA中利用绘图工具绘制齿轮(360度形式),存成DWG格式,在CAD中打开一次,重新存盘(DWG或DXF格式),注意要存成SW能识别形式,再新建SW文件,任选一平面建产草图,输入DWG格式文件,接伸即可完成.

网友(2008-06-18):
为什么网吧没有word
看不了!
下下来有考不走

网友(2008-07-24):
學習中!
期待能成為高手!

网友(2009-09-03):
有道理bfgsggfgs

网友(2010-03-17):
啥叫无法看见啊.哎

网友:
可以直接画渐开线议程曲线呀

网友:
可能没有基体,所以无法列阵的原因吧。

网友(2011-06-14):
我用的SW2010好像齿轮插件不怎么完全?

网友(2011-11-05):
平面图中完成齿条会制,SW中接伸4 B7 {* B, N0 H+ ]) q
可操作性差

网友:
推荐一个TOOLBOX 能设计齿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