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电流的概念---请教

楼主(2008-03-17):
请问各位焊接高手,在焊接上所说的焊接电流、电压指的是在焊接过程中的动态电流、电压还是静态电流、电压啊?

网友:
回复楼主:
3 c# ~4 P# J. U/ z焊接过程中由于电弧的长短会有变化,所以焊接电流电压并不会是定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