锯床的锯齿手工怎么磨?

楼主(2008-03-17):
各位师傅,
锯床的锯齿手工怎么磨

网友:
手工磨?
直接用手指头去磨!
用磨刀条?
普通砂轮?
金钢石砂轮?
有工具磨吗?

楼主先讲清是锯带还是锯片,
锯齿是刀头焊接式还是整片的.

我司是焊接刀头的圆锯片,
一般都是发到厂家修磨的

楼主:
没有工具磨,我只好用手磨

楼主:
GB系列金属节能锯床,
是带锯

网友:
带锯   有专门焊接修补以及磨齿的  收费很低   焊接一根断了的带锯条收费十几元  磨齿也不过如此

网友:
学磨?试做吧,找一个白玉薄砂轮,用金刚石砂轮笔修磨到合适带锯齿的角度,用废旧带锯学着磨吧.

网友:
如何加工?

有一零件,材料为QT600,请问如何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海那里有的磨,谢谢咯
  是上海

网友(2011-11-04):
说的也不够详细啊,带锯条www.zgjutiao.com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我是用角向打磨机来磨的,效果就要看个人的水平了,记住不要磨烧掉就是了。